PLC 控制

楼主(2009-01-15):
新人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是关于编程的,我用的是三菱FX1N
现在用FX控制个机械手,位置控制,预先再机械手控制器里设置了比如4个点,然后通过I/O口给信号走点,但是必须连续走,用到2个输出,即可有4个点,是二进制,0到3 4个点,到位信号接出来的,每次必须到位信号有了才能走下个点,启动信号后,连续走完4点。输出给了后然后再有启动信号才能走。
我做了个连续走2个点的,但是接着下面点总是不成功,谁给我说下用什么方法做,我想的乱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用步进方法编程呀

楼主:
一上电,到位信号就有的,然后给个输出,确定点位置,然后给启动,然后到位信号没了,然后位置完成有个到位信号,我想利用这信号,清楚原先输出点位置,SET新输出,再输出启动(也是通过到位信号),这样就连续走了,我想的对不?

楼主:
可以用步进做连续3个点的方法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B:
用定位时,有个M8029,是到位后ON的继电器,这个你用上就可以了。
M8029ON后,走下一个定位

网友C:
Y5双线圈输出,错误;

楼主:
Y5为启动信号,每次SET Y后需要重新给下Y5

网友C:
你后面有X002及M0来控制Y5;
前面的X1对Y5就没有控制作用了;

楼主:
上电到位自动ON的
1,设置输出1号点
2,给START(同时到位自动OFF)
3,停下(同时到位自动ON)
4,设置输出2号点
5,程序自动给下START
。。。。。。。
一直走完所有点
指点。。。下

网友C:
呵呵;我搞的自动龙门焊共有14个规范,也是做好一个给个完成信号自动转到下一步;
这个你还是用步进指令来完成吧;

网友D:
使用步进指令编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