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问题

楼主(2009-01-15):
各位高手,为何LOGO 的软件Soft Comfort V6.0中的模拟量模块只有模拟量比较器和阈值触发器,为何没有像说明书上说的有模拟量放大器模块呢,俺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呵呵;你要用LOGO的输出直接带比例阀?
需要加比例放大板;

网友B:
有啊,而且不止这些的。

网友B:
如图所示:

网友C:
哈哈
楼上的你能不能把LOGO的中文的软件发给我啊?
我就是没找到呢!
先谢谢啦!

网友D:
我的软件也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