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我有一个电机后面装有一个译码器,我想让电机跑3米后自动停下(电机用在生产线上)但现在不知道译码器是怎样用的,请高手指点!先写了

网友A:
要看说明书,看后面的编码器是多少精度的。
一般情况下是2500脉冲的。

网友B:
你首先要了解编码器的分辨率,还有接线方式,及使用电压,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OMRON 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要求编码器的使用电压必须要DC24V,A、B相脉冲,再根据你的电机每转走多少距离对应多少脉冲,就可以用PLC进行控制。

网友C:
学到了!好的!

网友D:
买的时候可以选,有1000的,2000的等,好多规格的

网友E:
从10-2000 P/R都有,如图;看一下上面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F:
这个叫ENCODER,我也学到拉

网友G:
我们也常用OMRON的,感觉还好用。呵呵,不过要选好规格。

楼主:
谢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电机转一圈是50cm,那么我应该怎么算与控制,
初次用到这东西不太懂,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E:
先看一下你的编码器一圈是多少个脉冲;
然后一圈对应设备的位移是多少;
这个就可以计算出位移与脉冲的比例关系了;

楼主(2009-03-08):
我的编码器一圈是360个脉冲,电机上面的齿轮是30个,齿轮直径为60,那位移是360除以30吗?这样我要走1200毫米,是怎么运算的??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A:
1200/(编码器轮周长)X360就是编码器需要转的脉冲数了。计算方就是这样的。
还要看你编码器的安装方式,这与你的机械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