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的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2009-01-15):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CP1L的脉冲输出功能,在设定原点ORG搜索时,只能再在CX-PROGRAMMER软件里,设定原点回归速度,以及加减速率等的参数,而且只能在PLC初次上电运行时,可以写入参数,无法在通过外部的HMI进行相应设定。在现场调试时,如果需要修改原点搜索相关参数,就必须要把电脑搬到现场,使用太不方便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个内部地址对应的,可以设到屏上更改,你再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参数不要用数值,改成寄存器,在屏更改对应寄存器的数值就行了;

楼主:
我已经看了手册,对应的内部地址是有,但是无法找到对应的DM区,进行数值写入,而且好像只支持上电写入,无法实时修改。

网友B:
呵呵;ORG指令对应的格式ORG C1  C2
C1是对应的端口;
C2是控制数据,只能指定常数,不能用DM区;

网友C:
改不了的,上电初始化写入的

网友D(2009-02-19):
“原点搜索设定”的相关内存地址中有的,自己查手册。
原点搜索功能使能位为上电时读取,其它相关的原点搜索设定都有相应的地址区,你可以通过HMI写入。
刚刚做了个实验,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