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修改?

楼主(2009-01-15):
如果触摸屏画面设计不理想,想修改如何操作,是全部重新做过吗?可否局部修该?谢谢!HAKKO  708CD屏。

网友A:
肯定是可以修改的,如果不能修改,那设计项目的时候岂不是很麻烦,一次没设计理想就返工,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B:
本来设计的程序就是保存在电脑里的
在电脑里继续修改就是了

通常从电脑里上载上来也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C:
你想改那里就改那里!

网友D:
呵呵;关键是你原来的程序能否反编辑;
不能反编辑的话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屏内;
改的话只能重新编;

网友E:
^_^直接上载了,进行修改,然后在下载就可以了,不过要看是不是你们自己做的^_^要是别人做的,可能有密码的。

网友F:
关于Hakko的使用,您完全可以先去看看用户功能手册后再行更改,贸然更改只会给后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找不到Hakko的手册,那么参照富士的手册也是一样的。

网友G:
最好有原程序,没有原程序的话,不光是密码的事,有的屏根本就是支持上载。

网友H:
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获得源程序,有了这个和PLC的程序一样可以修改。

网友I:
反原厂让他们去给你弄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反原厂让他们去给你弄啊 !

呵呵,返回原厂?Hakko都被Fuji兼并了~~

这恐怕原厂的人都无法搞定,因为楼主不看手册,不看说明就在瞎搞了~~

网友J(2009-06-29):
可以修改的。我已经改过很多次了。

网友K:
一般情况下修改是没问题的~
而且hakko的手册也详细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