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软件注释问题

楼主(2009-01-15):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设置GX软件在编程的时候,输入编程指令后按确定键后,再显视注释
对话框,提示输入注释.以上怎么设置?

网友A:
点:工具--选项,打开的画面中的第一个页面“程序共用”页面中将“输入注释”下“写入指令后,继续进行”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快捷键也可以
下面这三个就是有关注释、声明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