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一台电机的耗电量怎么计算??

假设现在有一台30千瓦的电机,它以额定电流60A工作,那么它一小时耗电是多少?

是不是用根3乘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数呀??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网友A:
千瓦时=度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

楼主:
30千瓦的电机每小时要耗电为30度吗??是这样吗??

网友A:
电机的耗电量是不是还要考虑线损啊!
负载变化电流也会变化
效率的问题也得考虑啊

网友B:
电能(量)W=功率P*时间h,单位kWh(度)!你说的那个例子:30kW*1h=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耗电量是不是还要考虑线损啊!
负载变化电流也会变化
效率的问题也得考虑啊

是呀,这个效率一般乘多少呀??我看很多书上写是0.8到0.8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这里是乘还是除呀。

网友C:
电机额定功率是指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额定功率是指的输出功率。

电机的消耗的能量怎么计算呀??是不是根3乘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数呀

网友A:
输入功率应该是要计算的耗电量吧!
输入功率乘效率才是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就是额定功率了吧!

楼主:
那就是30除0.8等于37.5千瓦了吧,是这样吧。

那要是用1.732乘380乘60除1000为什么不等于这个数呀

这个公式是计算什么的呀

网友D:
呵呵;这个还与电机带的负载有关系,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电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用1.732乘380乘60除1000为什么不等于这个数呀

这个公式是计算什么的呀
为啥你就非得用这个公式算呢?
这个公式在电机耗电量这里我觉得不能用

楼主:
^_^我是要计算节能量呀,要用公式计算,不能说加个表一测就完了^_^

要的是数据。各位大侠帮帮忙了^_^说说怎么计算呀。

网友E:
对呀,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功率呀。大家有知道的给讲解一下吧。

网友F:
通常来讲,应该就是输出功率乘以效率系数了

网友G:
一般来说,应该是额定功率*时间,数值上应该差不多。有兴趣的话,如楼上所说,加个电度表计量一下,再比较比较。

网友H:
P=I*U,因为负载的关系I不会是一成不变,有时会相差几倍。最好是现场测量线电流

网友I:
看运行电流是多少,如在额定电流下工作,就那就是30除0.8等于37.5千瓦。不在的话用电流和电压算。

网友J:
如果在额定电压下,额定电流下运行一小时,所消耗的有功度数为30度,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机械能,很小部分转化为热能。

网友K:
靠,这么多人也没有说明白,俺来说下,根据公式P=UI,算出单相220*60=13.2KW.
再算出3相13.2*3=39.6KW.  最后再根据公式W=PT,39.6KW*1h=39.6千瓦时
至于损耗看情况估算加点.小声告诉你们一下,鬼知道对不对.^_^

楼主:
^_^楼上的你那个算出来的和我说的方法算出来的一样呀^_^

看起来你也没说明白呀

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提高。

网友L:
根号3乘以电压乘以电流乘以COS角度

网友M:
假设现在有一台30千瓦的电机,它以额定电流60A工作,那么它一小时耗电是多少?

用根3乘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数<0.85左右>乘效率<0.85左右>        1.73*380*60*0.85*0.85=28498<瓦>=28.5KWh

网友N: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电机的功率乘以它的功率因数乘以时间就是它的电量了,及30*0.85t

网友O:
30KW 是轴上输出功率,不能以30KW算,P=根号3倍*U线*I线*电机功率因数,如果你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85,则有P=1.732*380*60*0.85=33566.16W,略是34KW,有错的话,请指正。

网友O:
再补充一下,34KW是电机实际功率,1小时耗电量就是34千瓦时,即34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