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各位:
    请教一下:
    我们用的欧姆龙屏反应很慢,有时要摁在摁键边上才有反应,为什么啊
怎么处理啊 ?谢谢啊

网友A:
是精度降低了,需要校准一下!

网友B:
你的屏是触摸屏吗?
如果是的话,看看程序里是不是设置了反映时间,还有触摸范围

网友C:
呵呵;有可能是通讯方面的原因;

楼主:
是触摸屏,能不能说一下校准方法?谢谢啦

网友C:
呵呵;OMRON的屏不像国产的威纶那样,是没有校准的;

楼主:
吐血。。。进行中

网友D:
^_^按住系统键,5秒以上,进入系统菜单,你可以修正按键的灵敏度了。^_^应该是3秒,最好是按5秒呀^_^

网友C:
你的屏具体型号是什么?
检查一下通讯方面的,屏上设置有没有动过?
也有可能是你的屏硬件故障;

网友E:
初始化一下,再不行换个PLC和电缆试试.

网友F:
使用中的屏:原来没有这种情况,考虑换屏;
原来就有,考虑设计问题。

楼主:
屏的型号是欧姆龙 NT5Z-ST121B-EC 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G:
NT5Z是台达代工的;

应该是所谓的漂移现象.

楼主:
晕死,现象自动消失啦,在我还没来得及尝试能不能校准的时候

网友D:
^_^这个是你环境变化造成的^_^

这个屏确实不怎么样,我现在库里还有几台。

和台达的一样的,但是台达现在好像是有补丁了,欧姆龙直接不卖了,升级换成NP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