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_WIN-C软件在WIN XP系统下注释显示日文的解决办法(带图片)

楼主(2009-01-16):
在WIN98下可以正常显示汉字的;但在XP系统下打开对应的注释全变成日文了;
具体的处理方法如下:
1、点桌面上的Ieternet图标,进入后点工具/Internet选项,出现如下对话框:
2、点字体,出现如下对话框:
字体选日文,纯文本字体有三个文件,记住这三个文件的名称;

楼主:
3、进入到C:Windows目录下,找到这个字体库文件:
4、进入FONTS文件内,找到刚才那三个字体文件;
把这三个文件删除;(如果提示有不能删除的需要用DOS盘启动电脑进入到DOS模式下,进入C:/windows/fonts下把对应的文件删除),这步是关键;
5、再打开FXGP_WIN-C,可以看到对应的注释已经变成中文的了;
除非重装的XP系统,否则以后都是中文显示;

网友A:
呵呵,这个软件现在基本用不上了啊,GX DEVELOPER也可以这么改的吧

楼主:
呵呵;这是FXGP_WIN-C软件在WIN XP系统下的一个BUG;
GX DEVELOPER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B:
FXGP_WIN-C软件比WIN XP先出来吧
可能当时不好考虑这个的

楼主:
这个软件最早是在WIN 95下开发的;

网友C:
三个文件删除了,可是显示还是老样子啊!

楼主:
在字体里选日文,看还有没有文件会显示出来;如果有说明还没有删除完;

楼主:
如图,如果是空的说明删除完了,应当就是显示中文了;

网友C:
全部删除了,中文出来了!

网友D:
建议使用较高版本的gx-developer

楼主:
呵呵;
这个要根据个人的习惯;、
对于FX1N/FX1S/FX2N的PLC,用FXGP-WIN-C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个软件很少,安装及使用对电脑的CPU占用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