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9-01-16):
我这有3层楼 1层楼有7个房间  要在每个房间安装1个3.5KW的暖风机(220的)。要380的分3相 一层楼1相  请问需要多大的线  该怎么接法?

网友A:
25方线差不多吧,平均分配在三跟火线上就可以了

楼主:
25MM的线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B:
16平方的铜线差不多了。若是用25的也太浪费了。在说也只有三层楼。
   平均分配到三相平衡。。。就可以了。工作零线低于16平方就可以。

网友C:
每一层的计算功率是24.5KW
可是同时系数是多少?

网友D:
最小用25²铜线,工作电流110A

零线的线径和相线的线径一致

网友E:
风机这个东西启动电流大点,运行后就小了^_^

选用16平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风机这个东西启动电流大点,运行后就小了^_^

不应该市风机应该市电暖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有3层楼 1层楼有7个房间  要在每个房间安装1个3.5KW的暖风机(220的)。要380的分3相 一层楼1相  请问需要多大的线  该怎么接法?

每层楼:3.5KW×7=24.5KW×4.5A / 每KW=110.25A 电流

线径:25²=150A-------100A 穿管入墙选100A 觉得有点细

因此我选35²铜线

网友G:
每个房间用2.5平方.每个楼面用10平方,三相总线用16平方.

网友H:
要是工作时间长的话,圆截面25的不算大

网友I:
如果是我,我选16平方的。

网友J:
16平的线 有点细  我同意用25平的铜线 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有3层楼 1层楼有7个房间  要在每个房间安装1个3.5KW的暖风机(220的)。要380的分3相 一层楼1相  请问需要多大的线  该怎么接法?

每层楼:3.5KW×7=24.5KW×4.5A / 每KW=110.25A 电流

线径:25²=150A-------100A 穿管入墙选100A 觉得有点细

因此我选35²铜线

我同意,最小用35MM

网友L:
3*16mm²+1*16mm²的铜芯线足够了!

网友M:
最大电流110A,建议使用铜线25平方3+1(;零线16平方).考虑到暖风机在冬天才使用,电缆散热条件比较好,16平方3+1的勉强可以.

网友N:
每层楼:3.5KW×7=24.5KW×4.5A / 每KW=110电流*0.8<同时系数>因此用25²铜线即可,当然你不可能1个房间仅安装1个3.5KW的暖风机而没有其它电器。如有,且各房间均需同时用电的话,选35²铜线为宜。

网友O:
根据实践经验,我觉得选用16平方铜线的话能用,但会降低电缆使用寿命。保险一点用25平方的铜线好点,铝线升级一档。

网友P:
总线用16平方*4+10*1,每层总线16平方*2,进户2.5平方*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