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共6根线红、黄、蓝、绿、黑、白,请问如何测电压?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能说明白点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旋转编码器吗?

网友B:
楼主的你意思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C:
直流电机应该只有4根线吧

网友D:
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电机多大?

几个线圈?

阻值?

网友E:
电机一般4根线,有一根是绿色地线,有时候里面还有测温度线。

网友F:
楼主先把电机的线的定义发上来会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