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旋转变压器和编码盘,都可以用来测轴的旋转角度。
它们各自都有什么优点缺点呢?

网友A:
旋转变压器没有用过,感觉应该是模拟的方法测角度
编码器的数字量
我感觉应该是编码器的输出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些

补充:
旋转变压器简称旋变,是由经过特殊电磁设计的高性能硅钢叠片和漆包线构成的,相比于采用光电技术的编码器而言,具有耐热,耐振。耐冲击,耐油污,甚至耐腐蚀等恶劣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因而为武器系统等工况恶劣的应用广泛采用

网友B:
角度计比较专业,编码器也可以.变压器测量角度?没听说过!

网友C:
我厂有三台伺服用的都是旋转变压器,不过都只是要求速度和力矩而已,不用定位,今年坏了一套后来改成变频也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