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高手.

楼主(2009-01-16):
我现在得到一输出模拟量信号,(现用模拟量控温比较准),现在想用模拟量转化成ON/OFF控制,三菱PLC的程序该怎样写???
模拟量放在D100里了.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比较D100与一个你事先设置的数值,来判断输出的ON或OFF

楼主:
这样控制的温度不准确.

网友B:
呵呵;那就用PID指令吧;

网友C:
PID?真晕!我现在 还没弄懂!

网友D:
"现在想用模拟量转化成ON/OFF控制"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如用原来的方法控制的好。ON/OFF控制只能控制两个点,不如用模拟的控制的好。

网友E:
要想精确,个人认为用模拟量比ON/OFF控制好啊

网友F:
ON/OFF只要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用PID可能更精确点.

网友G:
d100是PID的值吧。D100最大值为脉冲周期,D100当前值脉冲宽度,用ON/OFF输出。

网友H:
楼主说的可能是一个时间比例指令,欧姆龙有这样的指令,设定周期时间,根据PID计算的结果产一定比例的输出,使加热达到平衡

网友I:
采用PWM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