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我对伺服电机不是很明白,如果选择伺服电机除了看电机扭距,还需要看什么参数啊?

楼主:
选择伺服电机需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A:
选择伺服电机注意事项
1、负载
2、转速
3、传动方式
4、扭力
这样基本可以了,如果不懂可以给我电话13602680953--文平
我是做JaBao伺服电机
经济型伺服主轴电机;大扭矩伺服电机

网友B:
主要是扭矩和惯量,其次是最高的转数够不够用

网友C:
主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简单地说要确定:负载的性质(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转速、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上位控制要求(如对端口界面和通讯方面的要求),主要控制方式是位置、转矩还是速度方式。供电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亦或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据此以确定电机和配用驱动器或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A:
要伺服电机选型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计算
1. 电机传动设计的计算
2. 滚珠丝杆传动的计算
3. 惯量的计算
4. 步进电机选型的计算
如果还有不懂可以来电话免费咨询13602680953文先生

经济型伺服主轴电机;大扭矩伺服电机

网友D:
呵呵;
功率、转速、惯量;
上面的参数可以换算出来转矩;
另外供电的电源电压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E:
伺服电机主要参数有:极对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额定转速,相间电感,相见电阻,转动惯量,电压常数,扭矩常数,传动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