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在没有压力钳子和电缆专用接头的情况下,大家都用什么方法(小窍门)处理电缆接头?

网友A:
还真没这样处理过,可能要焊接了吧,但要注意氧化的问题

网友B:
焊锡搪吧!

网友C:
就是得焊接。还有就是钳压法好像也行,不过国家规定一般要烫锡。

网友D:
清洗打磨去掉氧化层,然后用缠绕接线法

网友E:
ha还是焊锡搪吧!保险!

网友E:
5楼的也不错啊,不过如果是电缆是软芯的就不行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楼的也不错啊,不过如果是电缆是软芯的就不行啦!

软线同样适用,接完后可在外面用铜线缠绕加固

楼主:
要说焊接应该保险点

网友F:
先按5楼的接法接好后再用焊锡加固更保险。

网友G:
记得在学校实习时像5楼那的接法我们练了一个星期,当时用的是铝线,后来到广东这边打工就没见过铝线全是铜线,也有这样接过但都加有焊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记得在学校实习时像5楼那的接法我们练了一个星期,当时用的是铝线,后来到广东这边打工就没见过铝线全是铜线,也有这样接过但都加有焊锡。

那种接法在潮湿的地区,需要搪锡或是灌锡或是焊锡,否则时间长了电线的接触面会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大,会发热

网友H:
先绕接,后搪锡

网友I:
我接触的都是380/220V的系统,16mm²以下的全部缠绕连接,16mm²用连接头!

网友J:
^_^电缆叉接吧,俺都是这样弄的,但是俺自己没那么接过^_^很累手的。

网友K:
先按5楼的接法接好后
软线同样适用,接完后可在外面用1.5平方毫米的铜线缠绕加固

网友L:
5楼的接法接

网友M:
搪锡,最好

网友N:
4楼的方法最好,没有必要搪锡,只是初学者要注意对接时一头要正绕,一头要反绕,注意绕紧,缠绝缘时里面先缠2层PVC绝缘粘胶带,中间缠上赖磨的绝缘材料,面上多缠几层PVC绝缘粘胶带,野外的话,将里面的换成高压自粘性绝缘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