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我的A171 虚模式下   凸轮行程量K2000   一转脉冲16384     要求每次停在行程K2000位置  2000位置时凸轮脉冲量为 0      可是几小时下来 脉冲量会慢慢的累加起来   可是每次都停在正确位置    那位知道怎么清除累加起来的脉冲量

 注  脉冲量 是D763数值      运行中慢慢累加     每次停止位置每次OK

网友A:
对于运动控制器我也是新手呢,
现在只能到点动下,做个原点回归等,
虚模式的手册还没翻过
如果急就直接通过供应商问三菱的技术支持吧,不急就慢慢啃那手册了

网友B:
这还真是个新问题,一直也想试试运动控制器,但没机会
根据PLC的经验,是不是有个显示累加脉冲的地址,不要用这个,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