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求助 怎么样 将12V的直流变6V的?
我有一个电动童车,电机是6V35W的,现在用 的是6V7A的电池,现在我想换个12V12A的电池上去.怎么样才能把12V12A降压到6V10A.最好能说详细点我的QQ是99673587电话是山东的15963457434教会了现金答谢

网友A:
串联一个二极管改变一下电压,在用电阻截一下电流
楼下说:是不是?

网友B:
串9个10A的二极管。但充电也要换。想不出再简单的办法来。

网友C:
潍坊的老乡,你好

用三段稳压集成块 LW7806    10支并联【1.5A×10】即可,价格共15元

不用感谢,有事你给我发站内消息,我是潍坊滴!每天在线

网友D:
觉得还是串九个二极管最简单。

网友E:
在电池正负极串接两只同样规格的电阻,每只电阻上的电压就为6V了!

网友F:
1213712137 说得对,我原来用稳压管做过直流24V变成12V的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电池正负极串接两只同样规格的电阻,每只电阻上的电压就为6V了!

这样子做小电流是很好的,大电流效率太低,电流【功率】浪费在电阻上了【发热】

网友G:
其实铅酸电池每一节的电压是2V!12V电池由6节组成!只要把中间的那个接点打开,改成并联就可以了??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其实铅酸电池每一节的电压是2V!12V电池由6节组成!只要把中间的那个接点打开,改成并联就可以了??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仅供参考

电极外露的可以这样子做,小的电瓶电极是内藏的,不好整啊

网友H:
利用二极管的压降作用

网友I:
不管是串电阻,还是串二极管,损耗都是很大的,改造电池?恐怕太麻烦,也不安全。
7806属于线性稳压器,功耗同样很大。
建议采用开关型稳压器,或者说是斩波器,功耗就会小的多。

网友J:
还是改造电池好些,如果好改造的话.
没损耗,打开中间,再用烙铁焊上既增大了容量又降低了电压

网友K:
为什么要换12V的电瓶?
按道理楼主只需要换6V的大容量电瓶即可!
为什么要换12V的电瓶?
如果为了学习,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电路参考,锻炼一下也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按道理楼主只需要换6V的大容量电瓶即可!
为什么要换12V的电瓶?
如果为了学习,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电路参考,锻炼一下也不错。
大哥啊我看不懂您老的电路图能不能劳烦你给我介绍下啊当然是越详细越好了表情楼下的大大们也帮帮吧

网友M:
不会,来偷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