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跳闸问题

楼主(2009-01-16):
我公司一办公室有十几台电脑,电脑所用的插座回路的漏电开关是正泰的16A的漏电开关,刚搬进去老是跳闸,基本检查了下,不承在漏电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电脑所产生的谐波对漏电开关有影响。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A:
不可能
是不是环境潮湿啊 。

网友B: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哪台电脑漏电造成的,把漏电功能去掉吧,我们商场的总的漏电断路器的功能七年前让我给费了,老跳。

网友C:
请先换个漏电开关试试,不行的就请检查线路。

楼主:
还真不好查,它也不是跳着就送不上,它是毫无规律的跳,真是太头疼了。

网友D:
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

换一种形式的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E:
用没有漏电保护的断路器试试,若不跳了,说明是有漏电引起的。

网友F:
是不是有过载保护?

网友G:
还是先换个新的试一试

网友H:
你是说每台电脑都配有一只16A漏电断路器吗,那样的话不存在过载!换一只同样规格的空气断路器试试!

楼主:
不会过载,我测了电流的,只有2-4A,而且有时总漏保200mA的也跳。

网友D:
脉冲式漏电保护器在受到谐波干扰时,会误动作

建议换鉴相式

网友I:
说不定线路有问题!
有时候潮湿也是一方面!

网友J:
<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GB13955-92)中5.3规定:“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时,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泄漏电流值,必要时可通过实际测量取得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泄漏电流值;选用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

网友K:
应该是漏电的问题
不是漏电保护器质量不好,就是穿线的管子中潮湿

网友L:
应该是电脑轻微漏电,如果电脑电源没有地线时,用手摸机壳就会麻手的感觉(电脑主机用的是开关电源不是变压器,没有与市电真正隔离).
     因为LZ那办公室是十几台同时用,算每台泄漏3ma,那就足够让漏电开关动作了,两三台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会过载,我测了电流的,只有2-4A,而且有时总漏保200mA的也跳。
是不是搞错了你10几台电脑怎么会只2-4A电流?一个电脑按400W,只要开三台就有一千多W了,1KW至少也要4.5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