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在降压启动中如何安装综合保护器?有几种安装方法?都有那些利与弊?

网友A:
星三角启动一般装在三角接触器下方

自偶降压一般装在运行接触器下方

网友B:
^_^2楼的说的很明确了^_^

就是这么弄的,一般在启动的时候综合保护器起不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