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请教高手,我碰到一个中断问题:我有6号中断(I0.3上升沿),立即复位Q0.5,我有示波器监示,当I0.3 上升沿到来时,Q0.5过个6ms才复位,有谁知道S7-200PLC的内部响应时间.能不能达到少于2ms时间.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发了一个类似的贴子,个人认为是扫描周期太长的原因,一般的几十步的程序,就有2-4MS的扫描周期

网友B:
除了中断外,输出点复位的过程也是要时间的;

网友C:
多考虑中断时间

网友D:
中断了就应该跟扫描周期没关了吧
你设成立即输出再监视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用的PLC是cpu224DC/DC/DC,
我朋友说我程序编写有问题,(因为我还有两个编码器也要进行中断,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动作,我就用中断分离做.)我重新编写了我的程序,在中断我用立即输出(RI),还是没有找出问题,
我用SM0.6来检测我的程序扫描周期时间,一个周期只3点几ms(这主法不知准不准)

网友E:
程序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