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请教高手:

1、配用电机4P/160KW , 流量Q=95070~105630m3/h(工况下) ,   压力P=4240~4210Pa(工况下) (工况下)  ,工况温度t=350℃
2、配用电机6P/90KW  ,流量Q=58838~65375m3/h(工况下),压力P=1645~1625Pa,  工况温度t=400℃

本风机用在退火炉预热段,开低速没问题,但是高速开了后过流。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个人认为好像是你的功率选小了或是工高速时负载太大了。
建议你在高速时让负载小一些试试,不行的话换一台功率大的电机试试(最好计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好像是你的功率选小了或是工高速时负载太大了。
建议你在高速时让负载小一些试试,不行的话换一台功率大的电机试试(最好计算一下)

支持观点!

可以通过关闭阀门的方法,降低电机的工作电流,使其工作在正常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希望可以,另外,风机前后没有阀门,因为连续退火炉对密封性要求很高,我就没有设计阀门,1800mm的阀门加上的话很容易漏气。减小负载只有通过提高介质温度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C:
高速时是双Y接法,电压低,电流大。所以可能是功率不够,所以过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希望可以,另外,风机前后没有阀门,因为连续退火炉对密封性要求很高,我就没有设计阀门,1800mm的阀门加上的话很容易漏气。减小负载只有通过提高介质温度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采用堵进风口的方法

堵上一小部分进风口,直至电流恢复正常值

网友D:
前面的朋友所说的,开高速的时候就过流,是指低速转换到高速的时候立即过流跳闸还是指运行一段时间再过流? 另外电路上是设计的星三角转换还是用了软启动? 如果一上高速就过渡,那么一方面看机械有无故障,另外再看设计的功率是否小了,再看是不是直接上星型接法了? 星三角转换要有延时,或者加一个软启动最好。

网友E:
可否考虑改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F:
换一台大一点的电机,改用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