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无功补偿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吗?是的话哪么电容器与负载之间有和关系?如何选配呢?

网友A:
是的,电容并联在交流电路中,能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

可以参照【电工手册】中的表格选电容的数值

网友B:
这是负载端补偿,在负载端直接并联电容器组!

楼主:
哪么一般电容与负载的关系呢?

网友C:
到“老信”的博客里看补偿与负载的关系: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48018&Name=xinjihua

网友D:
^_^这个是有前提的,你的负载一定要稳定运行,不能一会重一会轻,要不就没效果了

网友A:
对电动机就地补偿的时候,最好是用单独的接触器控制电容,与电机的接触器同步控制,防止大惯性负载引起电机发电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