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正常的三相电机运转时电流是不平衡的,或是两大一小,或是两小一大。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相续问题。因为本身三相电就有相位差,是否与次有关系呢?

网友A:
与相序没关系,测一下三相电阻平不平衡

网友B:
与相序没关系!与三相电压不平衡或者电机三相电抗不平衡有关系!!这个不平衡只是相对来讲!

网友C:
和相序没有关系,和相阻抗,绝缘情况有关!

楼主:
哦,这样啊,电阻都在平衡率范围内,如果电阻不平衡超出范围的话,电机运行就不稳定的。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电机阻值有问题,你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E:
呵呵
如果你的三相电源是平衡的话,电机三相也是平衡的话,电流就是一样的!
而在实际中,这样的要求是作不到的,所以电机说明书上都会标明不平衡率

网友F:
若你肯定三相电机没问题,那么就是三相电的不平衡所致,若电流的变化不大,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与相序没有关系,看看是否三相电阻不平衡,或是接头松动

网友H:
你测的只是电流而已,电流不同并不代表什么!因为电流是电压和内阻所决定的!想检查这,你可以直接测试两相之间的阻值,看看是否相同或测两相之间的电压,来判断是什么问题所致!

网友I:
一般有以下两个原因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绕组不对称
电流有点偏差是正常的,只要不超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