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减速机与马达一般如何匹配?大家可以说说吗?

网友A:
应该主要是考虑安装尺寸吧

网友B:
精度和力矩要求吧,通过减速机构,误差成比例缩小,力矩成比例提高。 注意输出功率是不可能提升的,受制于变频器和电机的输出上限。 选型上再有就是考虑品牌寿命,效率等!

网友C:
主要考虑安装尺寸和连接轴的大小匹配就可以了
再就是系统的精度问题

网友D:
补充一下,应该还要考虑你的传动比。

网友E:
还要考虑,你选的减速器是蜗轮蜗杆还是摆线针的,比速、电机功率等等。

网友F:
应该考虑减速比.在考虑所拖动的负载以确定马达的功率

网友G(2009-02-22):
应该考虑他的安装尺寸和减速的传递比,已经力矩的问题

网友B:
精度和力矩要求吧。通过减速机构,误差成比例缩小,力矩成比例提高。注意输出功率是不可能提升的,受制于变频器和电机的输出上限。 选型上再有就是考虑品牌寿命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