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有两个温度,两个液位,还有一个压力传感器都是4-20mA的模拟量,选用PLC CPU266 EM235 EM232 不知选得对不对.有个温度是用PID控制的,这个温度是与一个气动阀对应,温度设定好,温度低设定值再根据温度差值来控制阀的开度.还有压力传感器也是和一个阀对应,压力设定一个范围值里,低于这个压力范围值阀关3%再低再关3%~~~如果高于压力范围阀开3%再高再开3%~~
那位高手帮看看,给小弟一点思路,有相关的实例程序最好,还有我对PID只了解一点,有没有相关资料给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A:
都是4-20MA电流的话,个人认为你的硬件选的是没有问题的。
PID控制的话建议选用PID向导做一下,现调试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
就看你到时候怎么做了!

网友C:
你模拟量输出要几路?
EM232是2路的,如果只要2路可以把EM235换成EM231;

楼主:
2 路的,一个温度和一个压力模拟输出 ,一个温度和两个液位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C:
那就用EM231 AI4X12Bit代替EM235吧;可以省下一部分银子;
如果只用一路输出就可以用EM235,不再加EM232;

网友D:
选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PID用向导做一个,再看看对应的PID说明

网友E:
CPU选的也太高档了把
222就够了

网友C:
呵呵;用CPU222还是CPU226要看数字量具体用到多少输入输出点,另外通讯口要用到2个的话只能用226了;

网友F:
我也不懂,希望懂的朋友发个程序上来.,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