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如题,请用过的闪光报警器的、或现在需要的、以后需要的、或对此有兴趣的朋友来聊一下它现有的功能和潜在的功能,以后又需要它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硫化氢报警器有灯光、声音、浓度显示报警功能,我觉得有了这几种功能就足够了!

楼主:
以图片上的报警器为例,请大家对它提出更高点的要求。

网友B:
这个东西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发展的吧
感觉现在的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C:
智能闪光报警器是不是就是设备上用的一般的声光报警器啊
现在多用LED灯的

网友D:
最好会发出声音<报警啦>,就如现在的车辆倒车,以前也是灯光指示

楼主:
1、 通过简单的软、硬件设定,即可对每一回路的输入信号类型、报警方式等报警功能参数的设定进行独立选择,所有整定的参数均可永久保存,且掉电不丢失数据。

2、 具有各种故障自诊断功能,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内置蜂鸣器发出报警声响。

3、 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程序,亦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其它程序,所有报警可带记忆功能。

4、 可配接串行打印接口,与串行微型打印机连接,具有定时打印、报警打印、报警溢出打印功能,打印输出各通道的报警时间和报警状态等参数。

5、 可带隔离串行通讯接口,传输速率可通过按键自由设定,可与各种带输入 /输出通讯功能的设备进行双向通讯,并组成网络控制系统。

6、 各设定参数和调试参数可用密码锁定,锁码后可防止误操作。

7、 仪表供电方式: 220V AC线性电源、220V AC开关电源、24V DC开关电源或用户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