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首先声明,这里说的蓄电池灯不包括疏散指示灯。现在做应急照明的时候,有些人喜欢用双电源线路带蓄电池灯,但是怎么控制是个难题,很有可能到了该点亮的时候不起作用。比如现在一些不设自动报警的建筑,比较常用的是带蓄电池的双头灯,平时不亮,也不能控制,在停电的时候自动点亮。它的控制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市电正常的时候,蓄电池灯充电,不亮,当市电故障停电,蓄电池灯检测到信号从而切换到放电状态,灯亮,如果市电恢复,重新切换到充电状态,灯灭。如果是双电源,很有可能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市电停电,灯亮,备用电源很快投入,灯灭,那么就起不到停电应急的作用了。

网友A:
要有一个具体的电路才好展开讨论?

网友B:
楼主

你是想哪一路电源断开,灯亮?

还是双电源全断开灯才亮?

抱歉,没看明白

如果你说明白了,俺给你弄个方案,

网友C:
楼主最好还是按照你的想法画个电路图出来,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D:
备用电源很快就投入了,为什么还要让应急灯亮?

网友E:
^_^加上蓄电池这样不成3重保护了

网友B:
山东某玻璃厂发电机房和低压配电室的应急照明:
1、普通应急灯,,亮度太低只做辅助照明

2、24V 100W应急照明灯5个,有380V中间继电器控制,停电时中继释放,常闭接通灯亮,供发电机房照明,照明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