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第4.4.9条:由同一配电箱同时引出两种回路,一给固定设备配电,二给手握设备或者移动式设备配电,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切断固定设备回路故障时间不应大于0.4S(装设漏电保护)。
2,使配电箱至总等电位连接回路之间的一段PE线的阻抗不大于50/U*Z,或者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例如一个配电箱,有照明回路,普通插座回路,空调插座回路,一般做法是只有普通插座回路有漏电保护,如果没有做辅助等电位的话,那么就违反了上述规定。特别在广东地区,照明回路也加了PE线而没有加漏电保护,这比空调更危险,发生轻微接地故障,很难被发现,故障将长期存在,PE线的互连使移动设备也带上危险电压,而因为固定设备回路切除故障时间为5秒,所以此时使用移动设备的人就有电击危险。

网友A:
^_^俺也没加过^_^

我估计加漏电保护的不能说没有,也应该是很少吧

网友B:
楼主你有点钻牛角尖了吧。做成套的都按规范就不用做了。我举个例子:在低压配电设计规范中有这样一条:第3.1.8条        成排布置的配电屏,其长度超过6m时,屏后的通道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通道的两端,当两出口之间的距离超过15m时,其间尚应增加出口。
我手头上有个工程配电室放在三层,一层是泵房,二层电缆夹层、三层高低压配电室,三层楼板标高+11.8米,还有更高的,我见过但没有设计过。
   仔细看一下规程,会发现,第3.1.8条是放在第二节“配电设备布置中的安全措施”中,而不是放在第三节“对建筑的要求”中,第二节是讲配电室内电气设备如何布置的问题,至于配电室设几个出口的问题是属于第三节“对建筑的要求”中的问题,如第3.2.2条“配电室长度超过7米时,应设两个出口——“因此第3.1.8条并不是规定配电室设几个出口问题。
  “在15米中间的配电柜之间空一个过道,两侧配电柜用母线桥连接“做法是正确的,柜后增加门的方法是画蛇添足。

楼主:
呵呵
规范标准是我们的依据
不能死搬规范,但也不能离开规范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说法,规范标准是我们的依据
不能死搬规范,但也不能离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