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近日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谈论变频器的节能问题,有些朋友认为只要用上变频器就能节能,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今年三月份做了一个用变频器带动风机负载从而节能30%的成功案例。
我做的这个案例运用在工业硅烟气除尘器上,除尘器配用220kw风机,满足在最大烟气量时的引风要求。工业硅矿热炉在平时运行中,烟气量波动很大,在刚捣完炉、加完料时烟气最小,风机运行在25hz就能完全满足要求,而且烟气量的波动还呈规律性变化,约两个小时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约有20-30分钟烟气量最大。针对这种情况,我采用智能传感器与plc组成实时检测控制系统,用plc的模拟输出量来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让风机始终运行在刚好抽完烟气的频率上。这套系统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风机大部分时间运行在40hz左右,且频率变化频繁,波动范围大,从而实现了较大的节能效果。
  变频器最大的
优点
在于能方便的
无级调速
,它的节能主要是通过调速来实现的,如果电机不需要调速,不管它运行在什么频率上都不能有效节能。
  有种观点认为,使用变频器会提高功率因数,从而降低无功损耗。我认为,即便是这样,那还不如给电机加补偿。从变频器的原理上看,变频器的输出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会使电机发热加重,特别是在低频阶段。这会使得电机效率大大降低。根据能量的守恒定律,只要负载一定,电机所做的功就不会变,所耗的电能也不会因为变频器而减少,反而由于变频器在运行中还要消耗一定的电能(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需要装排风扇来散热),如果运用不当还会增加能耗。

网友A:
这事让我想起前年我们一个分厂做的一个实验,一台机器原配的是22千瓦电机用星三角起动,发现配大了也想能调速,就改成11千瓦的电机加变频器,都说是可以节能,后来就做了个实验是在两台一模一样的机上分别装上以上两种配置用电度表测电能,结果用电量22千瓦的还少。

网友B:
目前还是在风机及水泵类负载上,对于电机不需要经常在额定频率下运行的,用变频器进行改造效果相对比较好;

网友C:
不知道利用变频器的回馈制动能否节能,我们用的是能耗制动,我想改成回馈制动。

网友D:
个人同意ZCMY的观点,以前只是这么认为。不过现在想想,节能多少如何确定?
是像顶楼的朋友那样实际测量吗?还是有更好方法来确定具体的节能是多少?
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同意ZCMY的观点,以前只是这么认为。不过现在想想,节能多少如何确定?
是像顶楼的朋友那样实际测量吗?还是有更好方法来确定具体的节能是多少?
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现在采用最多的在变频器前端挂电度表,在同样的时间内,先测工频时用了多少电,然后再测变频时用了多少电,然后把电度表前后用电的度数进行比较就知道大概的节电率了.

网友F:
^_^还要在挂个无功表,这样测的效果才更好。

网友G:
我做过空压机变频节能的改造,节能率可以达到50%,不过不是每台机器都这么高的.

网友H:
太复杂了哦

网友I(2009-03-26):
节能减排
希望多发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J:
象楼主这样英明的人不多哟,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许许多多的商家老板都是指鹿为马骗钱就走,还是技术人员实在。

节能是个综合课题,哪天俺要是有机会,俺弄个自动化与节能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