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MP输出问题

楼主(2009-01-17):
富士变频器的FMP端子我接的是输入0-10VDC的模拟电流表
在反复调了F33,F34后,好象表上显示还是不对,没带负载的情况下都显示17A,我的表是调了零的呀,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接的0-10VDC模拟电压表

网友A:
你看看手册,输入信号有可能为0(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不清楚您使用的是富士变频器的哪个型号?

如果要接驳输出0-10V的仪表的话,那么您应该使用FMA端子,为何您要去使用FMP端子呢?

FMP是脉冲波形输出,其最高电压会达到15.6V左右。

网友C:
^_^输出端子接错了^_^在看看说明书确认一下。

网友D:
FMA端子才是对外输出的0~10V;

网友E(2013-10-18):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模拟输出口FMA已占用的情况下,FMP与CM之间能否借0-10VDC的指针表吧?我也有同样问题。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