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

楼主(2009-01-17):
我公司用的是梅兰日兰的断路器,型号为MT40H2,额定电流为4000A,实际电流为2000左右,控制单元为Micrologic 6.0A。Ir=0.5;tr=1;Isd=2;trsd=0.2;Ii=3;lg=A;tg=0.2。

近两天内发生了三次跳闸,第一次与第二次间隔为25小时,第二次与第三次间隔为18小时。

我未在现现场处理,不明跳后情况,现在情况为:送电后Ig/I n脱扣原因显示灯亮红灯。故障记录中,Ig=1100。运行时接电电流为30A左右!!送电后,运行了4小时,到现在暂未发生跳闸。

请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这种断路基本保护都有,跳闸原因有:短路,过载等,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你最好找到手册看看对应的故障代码!

网友B:
负载是什么?

是否是大型电感设备?

网友C:
用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D:
对照说明书将过载电流整定值调大一点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问题我们公司遇到过!

楼主:
谢谢了,
负载为电动机其中132KW的有两台、30KW的有二十余台,其也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从建厂到现在也就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跳闸后可直接送上电,设备还可以立刻开起来。是否可以排除短路情况?

网友E:
断路器问题,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F:
断路器误动作了啊 或者下属线路有没有简直接地或者短路的

网友G:
断路器误动作,可以排除短路情况.将过载电流整定值调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