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温度和压力一般是按正常的工作时产生的值选量程,流量计的量程一般我是按最大的瞬时流量选,使用的压力也是按最大的瞬时值选。
不知这么选是不是合适,大家谈谈最好如何选!

网友A:
多次测量求平均值如何?

网友B:
还应该考虑精度的,如是量程太大了,精度就小的

网友C:
最大的瞬时流量选对应传感器的极限值偏小点,正常工作值的一半到三分之一这样选比较好

网友D:
量程问题应该是在20%~80%之间吧,也就是说,按楼主说的值再加个20%才是量程上限值。

楼主:
感觉精度和量程没多大关系。量程一般是1/3-2/3比较合适,具体的要看一上曲线。

网友C:
像压力变送器,量程大了,精度肯定会小的。

输出都是4到20毫安,能一样吗??

楼主:
回6楼的朋友,我觉得精度做好,线性度好的话,跟量程关系不大。要是线性做的不好,小量程也不会做准,比例关系是曲线不是直线,只有一小段是直线。

网友E:
对于温度一般用正常工作值的1.1----2倍选量程,
   对于压力一般可用正常工作值的1.5--2倍选量程,
   对于流量:方根时一般用正常工作值的1.2--1.6倍选量程,等分时一般用正常工作值的1.4--2倍选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