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请教西门子PLC,CPU226与CPU224之间的通讯,采用什么方式最好,谁帮我编个程序,我愿付钱

楼主:
我的邮箱Winning04@126.COM

网友A:
最好采用profibus-dp通讯,这是目前最理想的通讯方式了!

网友B:
S7-200 CPU之间最简单易用的通信方式就是PPI通信。近来以太网和Modem通信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

表1. S7-200 CPU之间的主要通信方式:

通信方式 介质 本地需用设备 通信协议 通信距离 通信速率 数据量 本地需做工作 远端需做工作 远端需用设备 特点
PPI RS-485 RS-485
网络部件 PPI RS-485 9.6K
19.2K
187.5K
较少 编程 (或编程向导) 无 RS-485
网络部件 简单可靠经济
Modem 音频模拟电话网 EM241扩展模块、模拟音频电话线(RJ11接口) PPI 电话网 33.6Kbps 大 编程向导编程 编程向导编程 EM241扩展模块、模拟音频电话线(RJ11接口) 距离远
Ethernet 以太网 CP243-1扩展模块(RJ45接口) S7 以太网 10M/100M 大 编程向导编程 编程向导编程 CP243-1扩展模块(RJ45接口) 速度高
无线电 无线电波 无线电台 自定义(自由口) 电台通信距离 1200 - 115200bps  中等 自由口编程 自由口编程 无线电台 多站联网时编程较复杂

<不好意思,载的图发不上来,只能复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profibus-dp通讯,这是目前最理想的通讯方式了!
我也同意DP通讯是最好的。你若是搞技术的,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来编程序好些。免得以后再遇到这样的项目还是不会做。

网友D:
DP,200用DP,疯了啊,近的,直接485连接,用PPI读写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profibus-dp通讯,这是目前最理想的通讯方式了!
我也同意DP通讯是最好的。你若是搞技术的,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来编程序好些。免得以后再遇到这样的项目还是不会做。

200 系列只能支持作为DP从站,因此200之间通讯是不能使用DP通讯的~~

要进行200之间通讯,只要连接RS485后,使用网络读写指令,在系统手册上有5个200之间通讯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