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替代

楼主(2009-01-17):
公司有一设备,使用步进电机驱动一根小丝杠,现在步进电机存在丢步现象,想更换驱动器现在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型号了,现提供步进电机参数,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找替代驱动,不胜感激!
1.6V/相,3.6A/相,0.45欧/相

设备为单片机提供脉冲信号。使用DIR+,DIR-,CP+,CP-.且DIR+和CP+并联,单片机提供dir+,cp-,dir-信号。
谢谢了。

网友A:
是丢步,还是你的丝杠时间长了,有磨损,还是有反向间隙。

网友B:
丢步不一定是驱动器的问题。
(1)丝杆是不是磨损严重
(2)负载是不是磨损,而引起负载单边造成的扭曲。
(3)丝杆轴承是不是磨损
(4)其它控制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用步进,不做闭环控制,很难判断丢步的

网友D:
步进如果想做闭环控制,那是不是在其控制中添加编码器?

楼主:
目测的丢步就很厉害了。
谢谢各位了。
主板寄到厂家再寄回来装上就好了。
设备也想休息休息呀。
呵呵

网友E:
步进要实现闭环要用到编码器;有编码器测到的数值与给定值进行比较;

楼主(2009-03-04):
谢谢各位了,我们的驱动器没有问题,问题在控制主板上呢,邮汇厂家,测试没有问题,又寄回来了就好了!
大千世界什么都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