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1 概述

   以往在选择配电电缆时,通常都根据敷设条件确定电缆型号,再按发热条件选择电缆截面,最后选出符合其载流量要求,并满足电压损失及热稳定要求的电缆截面。

   若考虑经济效益,则电缆最佳截面应是使初投资和整个电缆经济寿命中的损耗费用之和达到最少的截面。从这一点考虑选择电缆截面时,约需在按发热条件选出的截面基础上,再人为地加大4~5级截面,称此截面为最佳截面。

   由于加大了电缆截面,提高了载流能力,使电缆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由于截面增大,线路电阻降低,使线路压降减少,从而大大提高了供电质量,电能损耗降低,使运行费用降低,这样,可保证在整个电缆经济寿命中总费用最低。

   下面将用总拥有费用法来论证,电缆最佳截面应是在按常规方法选出的截面基础上,再加大4~5级。

   以一陶器烘干器为例,其三相功率为70kW,供电电压为400V,电流为101A,线路长度为100m。

2 按发热条件选择电缆截面

   根据敷设要求选用YJLV型,1kV三芯电力电缆,穿管直埋敷设,按发热条件选出的电缆截面S为25mm2,此截面所允许的截流量为125A。

3 按总拥有费用法选择电缆截面

   总拥有费用法是国际上通用的,进行各种方案经济效益比较的方法。将所比较方案的现在投资及此方案将来的费用都以现时的价值表示,将方案未来费用乘以现值系数Q即可求得,计算后选取总拥有费用最低。

   总拥有费用C=设备初投资+PV值

PV值称为现值PV值=Q×年电能损耗费

   本例设备初投资包括电缆价格加上敷设综合造价。各种截面的电力电缆,长度为100m时的初投资见表1。

表1 各种截面电力电缆的初投资

电缆截面
电缆单价(元/m)
电缆价格(元)
敷设备综合造价(×105元)
初投资C

25
7.75
775
0.16
16775

35
9.17
917
0.16
16917

50
10.64
1064
0.19
20064

70
12.45
1245
0.19
20245

95
14.77
1477
0.19
23047

120
20.2
2020
0.22
24020

150
25.14
2514
0.25
27541

电缆初投资C=电缆单价×电缆长度+敷设综合造价。总拥有费用:

功率损耗P=3I2r0l×10-3(kW),此处I=101A,l=0.1km。

   年电能损耗A=Pτ(kWh),此处τ为年最大负荷损耗小时数,取τ=4500h。

   年电能损耗费Cf=A×电能电价(元),取东北工业电能电价(0.398元/kWh)。

PV值(现值)=Q×Cf(元),Q(现值系数)求法:

Q={1-〔(1+a)/(1+i)〕n}/(i-a)

   式中i——年利率,i=7%;

a——年通货膨胀率,a=0;

n——使用年限,n=20年。代入Q式得

Q={1-〔1/(1+0.07)〕20}/0.07=10.59

配电电缆的最佳经济截面S为120mm2,其总拥有费用最低。随着电价的上涨,配电电缆的最佳截面将会变得更大。

网友A:
我们一般只考虑使用的安全性和电缆的质量及载流量等,价格不要太关注。一分钱一分货,有厂标和国标之分的。

网友B:
现在都是在给老板打工,我们设计时都是根据公司定好的选型规格和厂家,所以没办法由自己按照你说的这样考虑,若是自己接业务当然要注意质量的同时选择价格最优的。

网友C:
俺们都是买好的,单股软绞线,做产品吗,不能省这点东西。

网友D:
只用质量好的,不能因为电线电缆的原因使设备柜子出现问题,否则太丢人了!

网友E:
电缆最佳截面应是在按常规方法选出的截面基础上,再加大4~5级。
这个4到5级是什么哦。。。
。。。。。

网友F:
这方面确实要多加注意,安全和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