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C PLC

楼主(2009-01-17):
请问谁有三菱FX2C PLC CPU板用IC 型号MBCG24143-4149

网友A:
呵呵;FX2C这个系列以前在国内销售的本来就不多;
要单找这个IC就更不好找了;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型号,编程软件里都没有这个型号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型号,编程软件里都没有这个型号选择。

是PLC主板芯片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型号,编程软件里都没有这个型号选择。

是PLC主板芯片的型号...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指的是FX2C这个PLC,不知跟2N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呵呵;FX2C是FX2NC的前身;与FX2是相同的,只是全是晶体管输出的;
最大有160点的单机;
PLC选型号时选FX2就行了;

网友A:
编程时可以选这个;
FX2C与FX2程序方面是一样的,就像FX2与FX2NC一样;

FX2C的PLC可能很多人没有见到;贴一张旧的FX2C PLC图片;
FX2C-160MT的,80点输入,80点输出;用排线的;
上面几个塑料盖子拆下来了;

网友D:
真没听说过这个型号,看样自己真是差得太多了啊

网友A:
呵呵;这些基本上都是90年代的;
2000年后工作的没有接触到是很正常的;

网友E:
天啊,FX2与FX2C只是在图片中看到,没有实际接触过

网友A:
呵呵;
FX2以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很多,很常用的;
但FX2C相对就比较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