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开关的结构

楼主(2009-01-17):
对于不同的温度测量范围,应选用结构不同的温度开关,在0℃~100℃的温度范围内,通常采用固体膨胀式的温度开关,在100℃~250℃的温度范围内,大多采用气体膨胀式温度开关,对于250℃以上的温度范围,则只能采用热电偶或热电阻温度计,经过测量变送器转换为模拟量电信号,再将电信号转换为开关量信号。
       固体膨胀式温度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不同固体受热后长度变化的差别而产生位移,从而使触点动作,输出温度的开关量信号。例如,有一种温度开关是用双金属片(黄铜片叠在铟钢片上)构成的,由于黄铜片的线膨胀系数较铟钢片大,在受热后,双金属片就会发生弯曲。当达到规定温度时双金属片自由端(温度开关的动触点〕产生足够的位移,与固定的静触点断开,送出开关量信号。
气体膨胀式温度开关是按气体压力式温度计的原理工作的。它有一个测温包,内充氮气,通过密封毛细管接到压力开关的测量元件中。当被测温度达到规定值时,温包内的充气压力使压力开关动作。

网友A:
不错,学习一下。温度开关设定的温度点好像不如连续的温度传感器设定的温度准确。个人观点。

网友B:
^_^我们用的75度的和80的温控开关还真是没看出什么区别来,现在开始怀疑它的精度了^_^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呀。

网友C:
准不准确觉得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一下。温度开关设定的温度点好像不如连续的温度传感器设定的温度准确。个人观点。
这要看精度了。

网友E:
温控开关的精度有个范围

比如正负百分之 2

网友F:
气体膨胀式的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E:
压力式电接点温度计图片

电接点类压力表:触点容量10VA 【磁助式30VA】,只能控制小型通用继电器,如:HH52P,HH53P,HH54P,JQX系列等等

不能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时间长了会烧坏触点

网友G:
饮水机就是膨胀式

网友H:
固体膨胀式的在水冷机上见过
是进行最低温度保护的 用的好像是黄铜
气体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