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师傅说降低变压器输出电压,在线路设计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用电量。例如本来为输出400伏的。改为380或者360等等,条件是变压器到用电设备之间的线材损耗 要小,距离要近,才可以尽可能的调低电压,能立马见效。
还有无功补偿的世大的作用。如有调速设备还要加些外围单元。提高功率因数,减少输入电流。等
以上问题我略知一二。现恳请各位师傅就工厂降耗方面的多做点评,我们也好长点见识?

网友A:
个人认为降低电压的方式节电是不科学的,首先正常用电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功率因数,之后再想如何有效的利用电能更好的转化成机械能。
或都投入一些节电设备等。

网友B:
市面上上的节电器就是采用的降低电压的办法

网友C:
我觉得节电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方法,同时还有个重要的因素是要靠每个员工的节能意识和节能观念的形成,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节能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节电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方法,同时还有个重要的因素是要靠每个员工的节能意识和节能观念的形成,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节能习惯。
支持一下,从我的所见来看无论是电还是水,个人的节能意思确实很重要

网友E:
由线损P=U??/R可以看出,适当降低电压可以起到一定的节电作用!但这不应该是主要的方向,我们应该从改善功率因数、使用节能设备方面考虑。

网友F:
工厂节电要从根本做起,如厂房设计要保温、门窗设计要对流、厂房材料要轻质等。对于有恒温要求的厂房更是要安装保温卷帘门、屋顶喷水降温系统、照明用节能灯等。至于动力设备在稳定运行的状态下省不了多少电的,机械设备用软启动、风机水泵变频器等等可以节约一点电,但投入也不小。总的来说,节约用电是靠设计时的用心,等事后补救就比较困难了,效果也不会太好。

网友D:
有点不明白,如果功率一定电压低电流反而大,那线损怎么会低呢,输电线路中为了降低线损还特意把电压升高。

网友G:
呵呵;这个讨论的范畴太大了;要根据厂里的实际情况及设备来分析;

网友H:
支持一下,从我的所见来看无论是电还是水,个人的节能意思确实很重要

网友B:
^_^设备保养好了,用起来肯定要比设备不好是省电呀^_^

同样的情况关键还是看怎么保养设备

网友I:
要节能,我觉得还是采用变频比较有效,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频率。

网友B:
今年的节能研讨会上,一个专家说了一个关于企业节能的例子;

上海一家公司的空压机供气站的管路上有一个4毫米的小洞,这个小洞每年能使空压机多耗6万块钱的电;

这个公司为了节能上了一套变频控制系统,每年也能给公司节约6万的电费;

^_^你说如果工人能把这个4毫米的洞堵上,这个6万不一样也是省出来了吗^_^

到底应该怎么节能就不用在细说了吧

楼主:
在前些时间有个单位找到我的老师请他搞一下电网改造,因为他们厂电的功率因数只有0.7左右,每个月供电局罚款就4万多,这老板较为心痛,找了好些人来搞,包括供电局的人来,结果就是加电容等,改了过后没有什么实际的改善。后来有事没事都把机器打开用电,说是可以减少罚款,我老师去看了后找了个功率因数表给测量了一些数据回来,另外要了份去年的用电记录,分析了一下他们厂的用电情况,最后在变压器侧进行无功补偿,低压用电回路上再进行一些补加,没花好多钱就提到0.9了,说达到这个值,供电局就不会来罚款了,老师又挣了十几捆钞票,现在又在准备给它减少电耗,正在等那边的情况。

的技术就是牛啊,虽然是老师,总也有些保留,毕竟是自已几十年工作的经验积累,不会轻易给我们讲明白原因啊。我们还得多努力才行

网友J:
节电只能靠制度去管理
在技术上只能作到尽量合理高效的利用电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节电只能靠制度去管理
在技术上只能作到尽量合理高效的利用电能

^_^赵工一句话打到正点子上了^_^

今年节能研讨会的上,发改委电工司的那个伙计就是这么个意思^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