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最近大修了一台西门子420 5.5kkw变频器更换掉了西门康逆变桥送电之后其余一切正常。可参数修该不了了?出了P003 P004可以修改别的不行了。无法进入快速调试状态希望大家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变频器只会在6HZ的状态运行可无法快速调试?期待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那你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一试。
之后你再断电一次,过几分钟再试一试,快速调试。

网友B:
^_^是呀,你可以试试软件复位恢复出厂值试试

西门子的不熟悉,不知道有没有共CPU硬件复位的地方,可以解除密码恢复出厂值。

网友C:
只会在6HZ运行?
你频率信号是BOP上设定?还是外部模拟量或多段速设的?
参数不能改但频率是可以改的呀;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后断电放电,如果还不行就用pc联机看下

网友E:
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F:
P003 是用户访问级别的参数
是不是设定的权限不够啊,把这个修改下

网友G:
先把P0010改为30,再将P0970改为1,等几分钟后再将P0010改为1,P0700改为1,P1000改为1,最后再将P0010还原为0,运行。。。。通过面板加频率。
如果还不行就查一下驱动,看看光藕有没有坏了的引起缺半相什么的情况。若带上负载就可能在低频运行,上不去

楼主:
谢谢大家

先把P0010改为30,再将P0970改为1,等几分钟后再将P0010改为1,P0700改为1,P1000改为1,最后再将P0010还原为0,运行。。。。通过面板加频率。
如果还不行就查一下驱动,看看光藕有没有坏了的引起缺半相什么的情况。若带上负载就可能在低频运行,上不去

把p003设置3或4都不行其余的参数无法改动无法回复原厂设置p0010等都无法改变

楼主:
不知那位修过西门子的高手讲讲
难道要用PC机用软件才行?没有搞过真的不知到怎么搞好希望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