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一台200KW的 罗茨风机,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启动器。问题是运行起来噪声特别的大!工作电流也正常,检查了所有连接件,没有直接看到有松动而引起震动的地方.问安装公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哪魏老大知道原因?谢。

网友A:
是 不是安装 的不合适,或者不同心什么的?个人感觉是机械安装方面的事,不是电气方面的事。

网友B:
是变频器的噪声大还是风机的噪声大呀;

是不是有共振现象呀。

网友C:
是不是风机的叶片有问题阿!受到损坏,导致运行不平衡阿!

网友D:
检查一下冷却风扇是否因时间久了而出现损坏或者里面掉什么东西进去了。

网友E:
是电机声音大还是变频器声音大?电机声音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检查: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网友F:
如果是起动时的声音大,属于正常情况,应该是油还没有预热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台200KW的 罗茨风机,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启动器。问题是运行起来噪声特别的大!工作电流也正常,检查了所有连接件,没有直接看到有松动而引起震动的地方.问安装公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哪魏老大知道原因?谢。
噪声大分好几种
1、机械噪声
2、电磁噪声
3、通风噪声
从楼主说的现象看应该是电磁噪声,提高载波频率看看……

网友G:
可以看下偶发的这个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7093

网友H:
提高变频器载波频率,可以减少电机的噪声;
如果是共振引起的,可以设定共振频率,变频器会跳过此频率;

网友B:
提高变频器载波频率

这还是免了吧,,它是200千瓦的变频器,IGBT的开关频率在2K就比较不错了^_^

在高了,小心爆了。200千瓦的要好几万吧^_^

网友I:
加变频器比不加的时候要大的!
看看有没有共振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