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我现在是学生老师要求做些题目```里面有些不理解``  我做的是气动机械手``
`   `
 1  正常情况下,当按下启动按钮,传输带进入待机状态,只有物料从放入口进入`光电传感器亮起`设备传输带开启, 进行分类`工作``     就是当物料到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传感器 有反应`对应的汽缸将物料推到物料巢内``  共有3  个 物料巢``    工作完成后`10秒内如果没有物料再次进入的话`传输带停止``
   PS:  这个我就是在考虑说  如果第一个推进去后`  工作完成`     10秒内不是同样这个汽缸工作的``   而是其他的汽缸``  要怎么弄``

  2  设备出现如机械卡死,气源不足, 阀门调节不当等故障`所引起的汽缸无法工作`动作缓慢` 动作不到位`` 的情况秒 应立即报警``    此时报警闪烁,设备处于急停状态``
  这个是想不明白啊```    这个最难懂``
\

      大家帮下```
`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3  个 物料巢是什么意思,位置不在一起,不是一个汽缸控制是吗?

网友B:
10秒内,不论哪个输出,只要有输出,就重新计时就好了

网友C:
10秒内如果有新的物料送来,程序里重新计时就可以了;
动作不到位要有检测机构,你用什么检测的?

网友D:
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气缸有终端限位,如果气缸动作4s终端没有道达,就报警就可以了,起源压力不足报警可以装压力装置,报警可以使系统无法启动,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气缸终端检测,测试每个气缸动作正常时需要几秒种完成一个工作行程,用时间加以保护,超出规定时间,就视为故障,立刻急停,后报警是几号气缸,用报警灯指示

网友F(2009-02-17):
对于第1步容易做到 用PLC的计时器就可以了
对于第2步气压阀门处加上一个压力检测,由它发出气压不足的信号,每个气缸上加气缸传感器,用来检测位置

网友G:
LZ 发完问题,就走了....
连收割也不管了.
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