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磁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当变频器需要设定比异步电机额定频率还要高的频率命令时,就相当要进行弱磁控制了对电机。那么我不明白的是这一控制又称为恒功率控制,但是功率是与转矩和转速有关的,当F很大超过额定的时候你弱磁了,速度提升了那么实际的转矩难道会下降来保证恒功率,那么转矩下降了负载怎么可能还升速呢??想不太通,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
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当电机以大于5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
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网友B:
呵呵;额定频率以下为恒转矩;
       额定频率以上为恒功率;

功率=力矩X转速;

在额定频率以下时,电机只能输出额定的力矩,不可能因转速下降到1/2对应的力矩就增加1倍,那是减速箱对应的关系;

同理:在额定频率以上时,电机只能输出额定的功率,不可能因转速上升到2倍数的额定值对应功率就升成2倍;1.5KW的电机不可能当成3KW的用,功率=力矩X转速,当转速上升到2倍时,有公式可知对应的力矩只有额定值的1/2;

减速箱由于电机一直在额定频率下工作,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只是通过减速比来调节输出轴的转速及力矩;

这二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十分感谢,基本上我大致了解了,进一步询问一下,是不是说我在恒转矩下带的负载是T1的话,那么在恒功率下由于转速的提升功率又保持不变那么对应的电磁转矩会减少的,即TE<T1了那么这样的话不就电磁转矩小于负载转矩了吗?速度不会受影响吗??

网友B:
呵呵;高于额定频率时输出转矩是要小的,如果你设备还是需要额定转矩,那么此时电机就会过载,变频器马上就停止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额定频率以下为恒转矩;
        额定频率以上为恒功率;

功率=力矩X转速;

在额定频率以下时,电机只能输出额定的力矩,不可能因转速下降到1/2对应的力矩就增加1倍,那是减速箱对应的关系;

同理:在额定频率以上时,电机只能输出额定的功率,不可能因转速上升到2倍数的额定值对应功率就升成2倍;1.5KW的电机不可能当成3KW的用,功率=力矩X转速,当转速上升到2倍时,有公式可知对应的力矩只有额定值的1/2;

减速箱由于电机一直在额定频率下工作,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只是通过减速比来调节输出轴的转速及力矩;

这二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非常细

楼主:
那么在恒功率条件下,变频器能长时间运行码,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长期在恒功率条件下运行有什么影响码??谢谢

网友B:
呵呵;只要你的电机充许,长时间运行当然没有问题;
进口的变频电机有频率范围10HZ~100HZ;
在这个范围内你长时间运行没有任何影响;
但普通的电机运行到100HZ可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在恒功率条件下,变频器能长时间运行码,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长期在恒功率条件下运行有什么影响码??谢谢

变频器没问题,可以在高频长时间运行,主要的是电机能不能受了了,如果负载很轻,完全可以;我们做的配套在120HZ长时间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呵呵;普通电机主要是高速时首先轴承就受不了;差的可能在100HZ运行一天就要报废了;
另外动平衡性能不达标,在高速时因动平衡性能不佳产生的离心力非常大,造成比较大的振动;
另外电机的绝缘性等都要考虑;
所以在80HZ以上需要长期运行的选电机时要注意一下;

网友E:
高速时,还要考虑电机的轴承能不能适合高速

网友F:
问一下,变频电动机在低频的时候为恒转矩,在40Hz的转矩是等于50Hz的转矩还是大于50Hz的转矩?

网友G:
问题太基础了,看来传动控制的基础知识要补充才是了。

在额定运行频率以内的恒转矩指的是电机额定转矩,对于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而言,应该是5-50Hz以内,恒转矩能力是额定转矩,既不是大于他也不是小于她,而是等于他。

网友D:
^_^是呀

恒转矩嘛,,只要频率不是很低,5HZ以上,转矩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H:
变频器提高到额定频率以上运行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提高转速吗?转速提升了那转矩降就会降低了对负载没影响吗?一般什么情况下要求提高频率?

我对该行业不是很了解,请谅解哦

网友B:
呵呵;提高到额定频率以上运行的目的当然为提高转速;
当然负载的转矩要降低;

网友G:
嗯,提高转速超过额定运行频率那是负载的要求。比如有的负载要求6000r/min,有的负载要求8000r/min,如果直接将电机的频率升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这些负载往往在高速时的转矩是比较小的,采用电机的恒功率调速段即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F:
因为我在以前曾经听到过一个推荐变频器的推广交流会,厂家的说自己的变频器在低于工频的情况下是大于额定转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我在以前曾经听到过一个推荐变频器的推广交流会,厂家的说自己的变频器在低于工频的情况下是大于额定转矩的.
呵呵,那不是变频器的事,是电机的过载能力问题,变频器的控制特性是可以人为设定的,只要不超过变频器的能力极限,数学模型可以任意设定,但电机要能够承受就行。

网友I(2024-05-26):
 变频器超频运行时,是在恒功率下运行,所谓恒功率是指电机随着同步转速的提高,其最大转矩在降低,其最大转矩的包络线就具有恒功率的特性。

网友I:
变频器超频时,其输出电压就保持额定电压,不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J:
关于转速和力矩的关系,汽车爬坡时需要大油门低速才行,而正常行驶,则中、高速小油门即可。道理与此相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