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请教大家,近段时间发现家里所有电器外壳全部带电,是那种能电到人的,应该是220伏,昨天因为傻傻的去用手指头去试结果被打到跳了起来。然后用一根电饭褒带三线插孔的线去试家里所有的三孔插座,发现家里所有地线全部带强电!而且所有水管和水管出来的水都带电(估计是从热水器插座的地线传过来的),关掉家里总开关,地线和水管仍然带电,但奇怪的是,楼道里电表房内整栋楼的公用地线却没带电(总地线是一根粗粗的钢管),而且隔壁和楼上的邻居家里地线和水管都是好的没带电。
最恐怖的是,我家里这种地线带电情况是时有时无,毫无规律,通常带电10分钟左右就消失了,这几天发现了五六次,都是晚上测到的(因为我们白天上班不在家),一天晚上发现二三次。
想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外面的地线传过来的,那为什么我家地线有电时,外面总地线却测不到有电?
快过年了,却整天提心吊胆,哎。。。
烦请大家解答,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地线没有接地同时你家有电器漏电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插座里的地线接到水管上

楼主:
谢谢欧文他爸!
如果是因为我家电器漏电,那为什么关掉我家电源总开关后地线和水管仍然带电呢?
另外,将插座里的地线接到水管上是为何呢?如果这样做,那如果真有电器漏电,岂不会让水管也带电?

楼主:
我焦急地在网上等着大家的解答,希望能尽快弄清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你家的地线可能接触不良,如果是焊接的可能脱焊

网友C:
总地线不能用钢管简单的代替,一根钢管【DN40】两米长,在一般的地方,接地电阻约100欧以上,需要数支钢管并联,钢管之间距离1米以上,建议用10支钢管

你家的现象真是因为总地线接地不良,漏电流不足以达到跳闸电流

建议换成漏电开关

网友D:
肯定是总接线有接触不良或断裂的地方,你最好喊物管来检查检查!

网友C:
你仔细检查一下你家的总地线与大楼的总地线是否断开或是接触不好?

或是你的楼道内的总地线有时断开,而同时你的邻居家有电器漏电,这时你家的总电源断开也无济于事,地线还是带电

重点检查你家的总地线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回7楼的朋友:如果象您所说的,那为什么发现我家地线带电的同时,我们去查户外大楼的总地线上却没电呢?
同时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E:
应该是有线破了,和地线串啦。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何以考虑换线

网友F:
个为认为你在白天花点时间,把电源断了,好好查一下线路和用电器。
感觉好像是你家的地线有问题,可是火线有损坏。

网友G:
看看接入你家的地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接电后逐个按上,一个一个排查!

把地线接在水管上是不可取得!

网友I:
我认为也是有相线搭到地线上了,且接触时有时无,应该是三头插座有坏的。

楼主:
回复楼上的各位朋友:
如果是相线搭到地线上了,且接触时有时无,那此相线也应该不是通过我家总闸后的相线吧?也就是说此相线不受我家总闸控制,因为关了家里总闸后地线仍有电啊。
那可不可以将我家地线与公用总地线先断开,如果仍有电,那就说明不是从外面来的电,而是我家的电路问题,很可能是有相线在入总闸前碰到我家地线,不知对否?
哎,我都糊涂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祝愿大家牛年都大发大顺,呵呵!

网友J:
地线接在水管上不知道意义何在啊 楼主不是说了么漏电时水管也是带电的呀。无济于事吧,我觉得在入户开关的出线再连接个漏电开关吧,可能是零线坏了电器漏电不能起保护作用致使电器都带点吧看看三孔插座有坏的么,相线与零线接触也有可能的,楼主说晚上有时有,有时没有据我的分析是1相线与零线接触2零线可能断了吧
我觉得就是家用电器漏电啊要不家里的保护不动作呢,三孔插头看看给接地了么,家里的零线看看有断的或破损的地方吗
新人乱分析观点希望对楼主有用处,如果问题解决了还望相告下 ,我也涨涨见识呵呵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如果我家地线与公用地线是连接良好的话,那我家地线带电能否通过公用地线传到别家的地线也带电呢?甚至让别家的电器外壳也带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如果我家地线与公用地线是连接良好的话,那我家地线带电能否通过公用地线传到别家的地线也带电呢?甚至让别家的电器外壳也带电?

是的

你家的情况可能是:别人家漏电,传到你家了,前提是总接地电阻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象您所说的,那为什么发现我家地线带电的同时,我们去查户外大楼的总地线上却没电呢?

你们几家的地线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地线与总地线连接点   断开了,总地线那里就没电,没有断开的话,你家里地线不会带电,

如果没有断开,但是家里还是带电,那就是总接地电阻大

网友C:
提醒一下:

大楼外面一般不会设总接地线,除非是老式建筑,老建筑按照国标改造,有重复接地的接地极

不要把避雷的接地线当成总接地线

楼主:
回复1213712137这位朋友:
我们小区是刚建的新小区,共18层,每层六户,每层楼道里都有一个总电表房,电表房内有一根象工字钢样的钢管,电工说此钢管直通到地,而所有住户的地线都接到此钢管上。
我觉得您说的这种有可能,即:几家的地线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地线与总地线连接点如果断开了,那么,邻居家有电器漏电就没办法通过总地线跑走,而是直接漏到与他家相连的我家地线上了;如果没有断开的话,但地线总接地电阻大,邻居家电器漏的电照样没法通过总地线跑,而是“优先”跑到我家地线上了。
您说的是这个理吗?也不知我表述清楚没,呵呵。谢谢!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我是电工盲,而这里又有很多高手,所以...呵呵),那天看到电工将我家总闸里两根蓝色的线从旁边总地线上撇下来了,说是排除嫌疑,但我又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两根蓝色线应该是零线,零线是不是可接到地线上?是否就是所谓的二次接地?
不知有没说错?

网友K:
对,楼上说的有道理.拿万用表量不就行啦

网友L:
因为你家的与总地线断开了或者接触不良,而总地线是接电的,总地线当然没电,你家的地线没与地相接,因此电留在了电器或金属上,当你断开择偶偶那个开关时,上面还有静电啊,所以会电人。

网友M:
别急,再仔细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是你家的总电闸断开后,还有电,最大的可能是别人家漏电到你家了

网友N:
有可能是有人在偷电,是一相一地,还且是大功率用是电器不定期用电,总的地线有接触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