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我们有台机器,需要控制稳定,采用xmtd-8000的温控器,到设定温度后不自动关闭,有啥解决之法?

网友A:
换个温度控制器吧,横河,岛电,神港,欧姆龙,韩荣,奥托尼克斯,台达的都可以

楼主:
xmtd-8000这款不好吗?

网友B:
多半是温控器坏了,换个温控器试试!

网友C:
如果确定是温控器本身不能关闭,那就只有换一个新的看看了。

网友D:
xmtd-8000,不是那个智能的啥吗

楼主:
温度到达设定温度,依然上升,温控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温度到达设定温度,依然上升,温控器是不是坏了?

上升多少呢????10%,20%还是更多?

此时温控器是否继续输出呢?是不断的上升还是上升一个幅度后不上升了呢?

网友F:
估计是温控仪坏了啊

网友G:
温度上升,那输出点呢,有没有断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温度到达设定温度,依然上升,温控器是不是坏了?

上升多少呢????10%,20%还是更多?

此时温控器是否继续输出呢?是不断的上升还是上升一个幅度后不上升了呢?

以上
能一直上升,现在是人为的控制

网友C:
温控器的输出点有没有断开,如果断开了那就是温控器后面电路的问题,我厂就出现过接触器触头烧在一起的现象。如果没有那就是温控器本身的故障。

网友H:
^_^要是一直上升就是温控器坏了

要是上升一段后不升了,就是测量不准

网友I:
建议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看一看是不是仪表是好的,输出点有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执行机构有没有问题。这种简单的控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机器是新买的,不敢拆开啊,输出点是指?

网友H:
^_^楼主呀,你是不是没设定上下限值呀^_^

楼主:
引用 网友H:
^_^楼主呀,你是不是没设定上下限值呀^_^
不会的!已经设定了!都是25度!

网友J:
呵呵;上下限都是25度?
带PID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上下限都是25度?
带PID功能吗?
好像是pid的,你按我说的那个型号找找

网友K:
测试一下,可能是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H:
^_^你怎么能够将上下限都设置成一个值哪??^_^

我看你还是不太会用,多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只能设置一个温度值!我说的两个是指有两个温控器

网友L:
不能断开一直上升的话,
我认为是输出继电器坏了,或者可能是继电器引角焊接问题,基本上你不敢打开的话,只有打电话给销售商,或者返回修理!

网友M:
要是温控器不起作用就只能换新的,不过你的温升超多少?是一直不动做,还是超温多少后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