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原理

楼主(2009-01-19):
更多:http://www.mc-saic.com/http://www.mc-saic.com/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再经换算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使用红外测温仪的益处
便捷!红外测温仪可快速提供温度测量,在用热偶读取一个渗漏连接点的时间内,用红外测温仪几乎可以读取所有连接点的温度。另外由于红外测温仪坚实.轻巧.(都轻于10盎司),且不用时易于放在皮套中。所以当你在工厂巡视和日常检验工作时都可携带。
精确! 红外测温仪的另一个先进之处是精确,通常精度都是1度以内。这种性能在你做预防性维护时特别重要,如监视恶劣生产条件和将导致设备损坏或停机的特别事件时。因为大多数的设备和工厂运转365天,停机等同于减少收入,要防止这样的损失,通过扫描所有现场电子设备-断路器.变压器.保险丝.开关.总线和配电盘以查找热点。用红外测温仪,你甚至可快速探测操作温度的微小变化,在其萌芽之时就可将问题解决,减少因设备故障造成的开支和维修的范围。
安全! 安全是使用红外测温仪最重要的益处。不同于接触测温仪,红外测温仪能够安全地读取难以接近的或不可到达的目标温度 ,你可以在仪器允许的范围内读取目标温度。非接触温度测量还可在不安全的或接触测温较困难的区域进行,像蒸汽阀门或加热炉附近,他们不需在冒接触测温时一不留神就烧伤手指的风险。高于头顶25英尺的供/回风口温度的精确测量就象在手边测量一样容易。
红外测温仪使用的主要领域在哪里
红外测温仪已被证实是检测和诊断电子设备故障的有效工具。可节省大量开支,用红外测温仪,你可连续诊断电子连接问题和通过查找在DC电池上的输出滤波器连接处的热点,以检测不间断电源(UPS)的功能状态,你可检验电池组件和功率配电盘接线端子,开关齿轮或保险丝连接,防止能源消耗;由于松的连接器和组合会产生热,红外测温仪有助于识别回路中断器的绝缘故障.或监视电子压缩机;日常扫描变压器的热点可探测开裂的绕组和接线端子。
如何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
下列为非接触测温仪的三种测温技术:
点测量:测定物体全部表面温度,像发动机或其他设备
温差测量:比较两个独立点的测量温度,像连接器或断路器
扫描测量:探测在宽的区域或连续区域目标变化。象制冷管线或配电室。
选择红外测温仪主要考虑
温度范围: 每种型号的测温仪都有其特定的测温范围。所选仪器的温度范围应与具体应用的温度范围相匹配。
目标尺寸: 测温时,被测目标应大于测温仪的视场,否则测量有误差。建议被测目标尺寸超过测温仪视场的50%为好。
光学分辨率(D:S): 即测温仪探头到目标直径之比。如果测温仪远离目标,而目标又小,应选择高分辨率的测温仪。
精确测量温度技巧
当测量发光物体表面温度时,如铝和不锈钢,表面的反射会影响红外测温仪的读数。在读取温度前,可在金属表面放一胶条,温度平衡后,测量胶条区域温度。
要想红外测温仪可从厨房到冷藏区来回走动仍能提供精确的温度测量,就要在新环境下经过一段时间以达到温度平衡后再测量。最好将测温仪放在经常使用的场所。
用红外测温仪读取流体食品的内部温度,像汤或酱,必须搅动,然后就可测表面温度。使测温仪远离蒸汽,以避免污染透镜,导致不正确的读数。

网友A:
在现场我们用了一种红外线的检测仪,用起来感觉速度有点慢。原理上不明白,今天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有的时候比接触式的差点,测量不那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