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异常

楼主(2009-01-19):
现碰到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有酒店总空开是160A的空开,下面控制一路电灯,控制一路空调.
现开任一只空调时就跳总闸(电灯功率不大,早先运行正常),
并且在检测时发现空调空开分开时也跳总闸,在没有闭合空调空开时还不能闭合总空开.
请教师傅了!!并祝你们新年万事如意.

网友A:
空调空开后面的相线,有碰外壳的地方,而且是偶尔的碰

网友B:
如楼主所说,你应该好好查一下总空开和总空开下面的线路。
跟空调没有关系

网友C:
会不会是总空开老化了,找个相同框架等级的空开换上试试.

网友D:
空开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有漏电流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并祝你们新快乐!
相烦 1213712137碰外壳?指相线碰集线箱外壳吗?那可是全绝缘的呀!另开空调就跳闸(跳总闸空调空开不跳闸)、空调空开分开也跳总闸,空调空开不合上连总空开也不能合闸 。
相烦 lwcccf查下面的线路是指有可能短路否碰线?但它不开空调、不分开空调空开时都能正常呀。
没漏电保护。

网友E:
怀疑是空开老化了,性能有所降低,确定线路没有问题的话,换个空开吧。

网友F:
线路有问题,是灯和空调的零线调错了。

网友G:
断路器的问题,短路的情况比较多啊

网友H:
换个空开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当天夜里有一个老师傅检修了,我问过酒店老板说是那个师傅把零线断开5分钟左右从新接上就好了。我弄不明白这是那里面须要放电?否是??灯和空调的零线调错了~~然零线都是一根进线呀,都是同一根零线上分给灯和空调的。不见笑!我是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