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我想自学车间管理方面的知识, 请教那里可以学习车间管理方面知识 ,最好有这样的网站

网友A:
先用心观察下自己的领导是怎么管理的,分析下他的不足与长处,特别是对某些事的处理方法
然后再想想自己遇见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等等

网友B:
^_^车间管理还真是没见过专门介绍的^_^

你是什么车间呀。

网友C:
我想管理车间,应该是在具有一定的技术的前提下才能管理好,主要是做具体的工作上,其他的行政上的事比较好做,只要按公司的规定就行了。

楼主:
机械加电气制造车间

谢谢大家

网友D:
到工厂去实习一下学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