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线编程?

楼主(2009-01-19):
s7200能不能在线编程或在不停止运行的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
我下载了最新版的软件好像也不能在线编程,我也找了一个资料,不过好像还是不能在不停止的情况下,下载。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应该都不可以在线修改程序的,若修改的话PLC一定要经过一个停止--修改-再运行的过程。

楼主:
不能在线修改的话,真的是很不方便。希望200这方面要改进一下。
如果设备不能停,还要更改程序的话,我们如何做呢?

网友B:
好像用存储卡,可以在线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存储卡,可以在线修改的
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点?
我明天再好好看一下,是用什么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存储卡,可以在线修改的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我找了一下资料,上面说是在运行模式下编辑的前提条件
返回顶端

只有满足下列前提条件才能在 RUN(运行)模式下向 PLC 下载程序编辑:

?程序必须成功地编译。

?您必须已经成功地在运行 STEP 7-Micro/WIN 的个人计算机与 PLC 之间建立通信。

?目标 PLC 的固件必须支持在 RUN(运行)模式中进行程序编辑的功能。

?您尝试下载的程序必须符合 STEP 7-Micro/WIN 3.0 版或更高版本接受的POUs顺序。如果您上载的程序由较低版本的 STEP 7-Micro/WIN 建立,则程序可能无须遵守此一顺序。如果程序元素顺序有误,STEP 7-Micro/WIN 将要求您在下载改动之前将 PLC 转换为 STOP(停止)模式。下载程序时,STEP 7-Micro/WIN 会自动修复 POU 顺序。随后下载程序时,您可以在 RUN(运行)模式中使用程序编辑功能。

我没理解“目标 PLC 的固件必须支持在 RUN(运行)模式中进行程序编辑的功能。”是什么意思,大家说说

网友D:
目标 PLC 的固件必须支持在 RUN(运行)模式中进行程序编辑的功能。
是说PLC硬件中也是有版本的,一些老版本的CPU不支持在RUN模式下编辑程序的功能。因此使用此功能前要确认此版本的CPU支持此功能。
帮助文件中有下面的说明:
The following CPU models support the Program Edit in RUN Mode feature:
?CPU 224, Rel. 1.10 (or greater)
?CPU 226 , Rel. 1.00 (or greater)
也就是说,221和222不支持此功能。一般的224和226都支持,除非老古董的PLC。

楼主:
今天在线试了一下,发现是能在线编辑的,不过有好多不安全的因素。不是很好用,大这有用的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D:
是不大好用,将就一下吧。哈哈

网友E:
是可以在线编程的,但是要注意你的CPU版本是不是允许?

楼主:
在线编程只能修改一些 中间变量和时间变量,不要改输出,改完了,输出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很不安全。

网友F:
总而言之,还是功能强大的PLC才能在线。
还是用先进点的好啊。

网友G:
我试过。应该是不可以。只有PLC停机才可以。这样厂家也是为了安全,以免出现误动作造成事故

楼主:
200这方面做的还是有些不足呀,还在有待改进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