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扩散硅变送器和电容式变送器,两种变送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作用上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网友A: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原理
   工作原理被测介质的压力直接作用于传感器的膜片上(不锈钢或陶瓷),使膜片产生与介质压力成正比的微位移,使传感器的电阻值发生变化,和用电子线路检测这一变化,并转换输出一个对应于这一压力的标准测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