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我有一个三相ATV58 4KW的变频器,想在家里用,可是没有380v的动力电,问问高手这个变频器可否直接用直流电供电使用或者怎样经过改动使用220v的单项电使用??谢谢!!!!!

网友A:
呵呵;
有专用的公共直流母线供电的变频器;
不过你这个要改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B:
三相变频器可以采用单项电源供电,但是你说的那个型号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可以,反正我们做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直流供电
将540V直流电接到内部的直流端子上即可
直流电压不要低于440V。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直流供电
将540V直流电接到内部的直流端子上即可
直流电压不要低于440V。
不过也有好多变频器会报故障,比如缺相或者是POWEROFF
变频器肯定能够改成单相的只要改变频器的电压参数和电机功率即可,不过这个一般在厂家设置区域了,一般不让改动。可咨询你的经销商

网友E:
赞同5楼观点

网友F:
没听说过,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直流供电
将540V直流电接到内部的直流端子上即可
直流电压不要低于440V。
不过也有好多变频器会报故障,比如缺相或者是POWEROFF
变频器肯定能够改成单相的只要改变频器的电压参数和电机功率即可,不过这个一般在厂家设置区域了,一般不让改动。可咨询你的经销商
在只有直流电源的时候,为了避免缺相,可以将直流正极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R、S、T。具体做法可以PM偶。

网友B:
^_^这个在系统的设置里面都有厂商密码可以设置的^_^可以更改变频器的参数,但是这个一半用户是不能更改的

网友A:
呵呵;一般花几百元就可以到电力局申请到三相电了;

网友G:
因为三相交流电比较容易得到,所以一般都是交流的,在变频器的内部转换成直流电

网友B:
^_^俺在办公室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单相的插座供电,^_^直接改参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H:
4KW?将直流接在滤波电容 两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直流供电
将540V直流电接到内部的直流端子上即可
直流电压不要低于440V。

   兄台,直流端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直流供电
 将540V直流电接到内部的直流端子上即可
 直流电压不要低于440V。
 不过也有好多变频器会报故障,比如缺相或者是POWEROFF
 变频器肯定能够改成单相的只要改变频器的电压参数和电机功率即可,不过这个一般在厂家设置区域了,一般不让改动。可咨询你的经销商
在只有直流电源的时候,为了避免缺相,可以将直流正极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R、S、T。具体做法可以PM偶。
   小弟今天看了,输入端是:L1   L2   L3
  昨天翻看ATV58的电子版使用说明,看到要用直流电可以把正极接在PA上,把负极接在J16端子上,今天在接线端子上没有找到J16,后来拆了在线路板上发现了J16。请问可否直接上直流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_^俺在办公室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单相的插座供电,^_^直接改参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兄台可以说说具体的该参数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I:
西门子是DC+  DC--  三菱是P    N

网友J:
可以呀!但是要求你的直流要达到要求的!
你可以更换一台220的变频器呀!
现在很多厂家都有!

网友K:
一般的选用直流供电的,都是选择逆变器就可以了。相对还省钱呢。省去了整流部分。但是如果只有变频器,又想直流输入供电,那就要把变频器的主电路搞清楚再接入。主要是注意直流供电一定要接在变频器预充电电路的前级,不要隔过预充电电路就可以了,所以一般的推荐直流进线由整流桥接入,这样的话,就能经过预充电电路了。如果直接把直流电源接到直流母线端子上,有可能会将预充电电路屏蔽。这就有危险了。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兄台回帖,小弟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有一个现成的变频器,省去了一笔开销。小弟是想给自己做的雕刻机加个水冷主轴。